[求助] 简单反相器的后仿真,发现PEX过后网表中晶体管的一些参数发生了变化

楼主(2023-04-02):
简单反相器的后仿真,发现PEX过后网表中晶体管的一些参数,如sca,scb和scc都发生了变化;我想对比一下寄生参数对于反相器特性的影响,可是当我选择no R/C的参数提取模式(就是不提取任何寄生参数),后仿真都不同于前仿真,因此推测导致前后仿真不一样的因素全部来自于晶体管参数的变化,我想问一下PEX提取参数会更改晶体管的一些诸如sca,scb或scc的参数值,这是正常现象吗?是属于寄生参数的一部分吗?
左边是schematic前仿的网表,右边是选择了no R/C模式下的后仿网表,可以看到一些晶体管的参数发生了改变

网友A:
看起来是SMIC的PDK吧,首先你要确认SCA SCB SCC是什么参数,这三个参数是WPE参数SC1234后台计算出来的,在前仿调用model的时候,pcell会采用一个默认的SC1234,而后方的时候,即使没有开RC,也会根据layout实际的SC1234更新SCA SCB SCC,所以前后不一样。

网友B:
这些是AA间距,poly到AA距离等参数,前仿的时候会给出一个预设值,后仿的参数值是根据实际的layout间距来集总计算给出的。肯定会不一样,即使提的no RC,间距那些参数还是实际layout上的参数。这些参数主要会影响到管子的VTH,导致即使是no RX的网表,前后仿的结果不一样。我当时研究过,有一两个参数影响较为明显。其余的参数影响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SMIC的PDK吧,首先你要确认SCA SCB SCC是什么参数,这三个参数是WPE参数SC1234后台计算出来的,在 ...

是的呢,是SMIC40工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是AA间距,poly到AA距离等参数,前仿的时候会给出一个预设值,后仿的参数值是根据实际的layout间距来集 ...

嗯,就简单反相器而言,这些sca,scb,scc参数变化是导致前后仿真不同的主要因素,而反相器的寄生电阻电容对后仿真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不懂就是不懂

网友(2023-10-24):
学习了,会影响WPE效应

网友:
(待进一步验证)
前仿真SCA=SCB=SCC=0,
后仿真SCA->1, SCB=SCC≈0
1. SCA增加,其它不变,增益应该会增加。
2. 模拟模块的no R/C仿真结果不会与前仿真差太多,小数点后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