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一下tsmc65的mc仿真文件选择

楼主(2023-04-02):
使用nch_mac pch_mac想验证mc仿真

根据PDK文档中的教程,model library里面只选择stat_mis
但是会报错,说没定义管子,请问一下有做过这个库mc仿真的话  是需要选择那几个文件呢?尝试了挺多种选法还是报错
@PD25C}8BQ]YX`M7{G41T)R.png  ZQQDF8B{P66AU3AGMNP9(3J.png H(2GG_~ZYN{W(]WWEK)(}$U.png

网友A:
你再加一个TT的section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加一个TT的section试试呢

对的!是需要加个tt。

我昨晚好像也试了这样子操作,结果不太行…
可能昨天眼花了,今天早上一试又可以了 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是需要加个tt。

我昨晚好像也试了这样子操作,结果不太行…

不客气,有别的问题再看,我对model还比较熟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有别的问题再看,我对model还比较熟悉

请问怎么把所有的tt都整理成一个top_t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把所有的tt都整理成一个top_tt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warpper,自己定义一个TT的section,然后里面把你想调用的都include进去
比如这样写

section tt
include "xxx.scs" section=tt_lvt
include  "xxx.scs" section=tt_hvt
endsection t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warpper,自己定义一个TT的section,然后里面把你想调用的都include进去
比如这样写

好的,收到,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warpper,自己定义一个TT的section,然后里面把你想调用的都include进去
比如这样写

前辈,具体的怎么写warpper,有没有教程。最近安装了一个tsmc18rfPDK,仿真的时候调用model文件,有好多tt,我想直接调用一个top.scs,然后选择top_tt,里面包含所有的tt工艺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