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的dither技术怎么消除量化噪声的?

楼主(2023-04-02):
看到一篇论文里有写,利用dither技术消除了SAR adc的量化噪声,有点不太理解,还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把噪声打平了,带内噪声能量减小,对单点测量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噪声打平了,带内噪声能量减小,对单点测量没有改善

这一篇是他引用的那个文献[4],看这篇文章的主旨是SAR ADC没有办法通过多次平均的办法来消除量化噪声,反而是平均出来的有错,中间会存在一个差值,而这个差值会与输出的code值和输入噪声的有关,周期变化,这不就与原先文章所表达的意思相互矛盾了吗?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