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17标记仿真曲线两点坐标差值

楼主(2023-04-03):
原先实验课使用的virtuoso514仿真曲线可以先marker然后A标记两个坐标距离,617按这种方法不行,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先M mark第一个点,再D mark第二个点

网友:
按A和B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M mark第一个点,再D mark第二个点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