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自动发生pin 的时候,label 生成不了

楼主(2023-04-03):
最近发现有些工艺下label用的不是drawing 属性的话,在用layout xl自动发生pin 的时候,label 生成不了。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设置?

网友A:
确认下display options 的pin name 勾选了吗?

网友A:
1、generate all from source
2、create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display options 的pin name 勾选了吗?

勾选了的,是layout xl不能自动发生属性不是drawing的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enerate all from source
2、create pin

设置了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generate all from source
2、create pin

请问这个界面在哪儿打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界面在哪儿打开呀

第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generate all from source
2、create pin

这个这么打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