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输出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用什么公式可以值化吗

楼主(2023-04-03):
看输出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用什么公式可以值化吗

网友A:
按照定义直接编写一个取值然后减法也可以,方波则可以考虑使用rise time 和fall  time

网友:
virtuoso?有riseTime和fallTime函数

网友:
hspice 里面也可以,有文档介绍的,稍微麻烦点

网友:
或者直接measure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定义直接编写一个取值然后减法也可以,方波则可以考虑使用rise time 和fall  time ...

如果在全工艺角下,跑瞬态,类似方波起跳的时间有提前延后,,rise time会自己找上升时间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在全工艺角下,跑瞬态,类似方波起跳的时间有提前延后,,rise time会自己找上升时间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