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us窗口无法退出

楼主(2023-04-03):
这个怎么退出,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右上角打×点OK,或者用terminal 指令杀。或者关闭虚拟机。

网友B:
Terminal窗口kill这个进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打×点OK,或者用terminal 指令杀。或者关闭虚拟机。

就是指令不会用,只能用kill杀死,但是又不会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rminal窗口kill这个进程

怎么用kill呢

网友C:
在terminal窗口输入Xkill,然后回车用鼠标点击你要关闭的窗口即可!

楼主:
牛啊牛啊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terminal窗口输入Xkill,然后回车用鼠标点击你要关闭的窗口即可!

多谢已解决

网友B:
简单的  直接在你的启动目录下输入 xkill  然后你的鼠标会变成一个X  然后点一下卡死的页面就行了
复杂的先查进程号 在kill掉进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  直接在你的启动目录下输入 xkill  然后你的鼠标会变成一个X  然后点一下卡死的页面就行了
复杂的先 ...

进程号是 ps -ef 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程号是 ps -ef 对吗

ps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