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锁相环噪声拟合

楼主(2023-04-03):
想问一下,用线性模型拟合相噪时,LPF的噪声是不是应该用output noise,也就是单位为dBV的仿真结果。而其他以相位为输入的地方还是用dBc

楼主:
主要是PFD/CP,LPF一块连着用PSS+PNOISE仿噪声就会有dBc这个选项,习惯性的选了dBc。仔细一想其实应该用电压量,因为这里引入的就是电压噪声,它要通过后面的VCO才能转换为相位上的噪声

网友(2023-08-18):
以我的理解来看,关键的问题在于,利用传输函数来把噪声在输出端求和的时候,噪声都是功率谱PSD乘上传递函数的模值的平方,所以你如果PFD+CP那就是输出电流PSD,再加上LPF那就是输出电压PSD,而VCO,DIV输出也要用相位噪声功率谱而不是相位噪声谱,求和之后最终得到的就是输出端的相位噪声功率谱,功率谱求积分得到的就是jitter结果,而相位噪声的功率谱可以转换为以dBc/Hz的相位噪声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