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IC61有没有自带大小写转换的功能

楼主(2023-04-03):
我想將layout中lable的小写转换成大写,不知如何转换

网友:
616及以下自带的应该只有导出gds的时候可以大小写转换,不知道617、618带不带。

楼主:
有没有大小写字母转换的脚本呀,求发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小写字母转换的脚本呀,求发一个

可以用函数lowerCase()和upperCase()实现大小写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小写字母转换的脚本呀,求发一个

procedure(label_lower()
prog(()
cv= geGetEditCellView()
objs=geGetSelSet()
shapes= objs~>shapes
foreach(shapeshapes
if(shape~>objType=="label"
then
print(shape~>theLabel)
shape~>theLabel= lowerCase
(shape~>theLabel)
)
)
)
)

hiSetBindKey("Layout""<Key>5" "label_l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