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Split 校准

楼主(2023-04-03):
最近在做SAR ADC Split 校准,遇到了些问题,还望各路大神赐教

看权重误差是收敛的,但是校准的enob比单个的SAR-A 或者SAR _ B还要低,这种情况正常么

楼主:
此时的,SAR_A 10.39位,SAR_B 12.74位,校准后输出为11.47位

网友A(2023-05-11):
请问楼主是用的LMS进行的迭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用的LMS进行的迭代吗?

是的

网友B(2023-11-01):
我的也有同样情况,楼主解决了吗,不过我的权重误差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同样情况,楼主解决了吗,不过我的权重误差不收敛

么得,不搞校准了后面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同样情况,楼主解决了吗,不过我的权重误差不收敛

您最近还在做吗,可以讨论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