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宏BCD350GE工艺ESD问题

楼主(2023-04-03):
华宏这个工艺 有一个单独的ESD  rule  跑的时候遇到了下面这条rule

我这个cell调用它到别的cell跑esd没有问题,单独跑这个cell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呢。解决办法是pwell这层包n管AA大于等于3.5um就好。但是我别的cell里面也有少于3.5um的,但是没出现这个错误,电源一样的。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呢。我看和连接的电源有关。看了rule里面默认的名称VCC  VDD  GND  VSS这种,我把版图里面的改成如A1  A2这种和电源没关系的就没有这个错误了。

楼主:
还有就是我用metal1  text打label也没问题了。请教论坛里的大牛,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调用不报错是因为没有pin 名在顶层,这个要求接VCC,GND是mos管diff间距>3.5,你加大pwell包N管不报错,是因为同时改变了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不报错是因为没有pin 名在顶层,这个要求接VCC,GND是mos管diff间距>3.5,你加大pwell包N管不报错,是因 ...

主要是我别的cell也有小于3.5um的,没有出现这个错误,电源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别的cell也有小于3.5um的,没有出现这个错误,电源一样的。

其他cell小于3.5um的也是esd器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cell小于3.5um的也是esd器件么?

这个rule检查的 不只是ESD器件,他会内部也检查,经过讨论我们改了rule里面电源识别。 让他只检查ESD器件。别的里面没报错是因为同一个nbl里面的n管不接vss,就把rule骗过了。这个rule应该只检查ESD,别的地方不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