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SKILL语言的函数,指定list()中的元素,用另一个元素替换

楼主(2023-04-03):
例如 list(A B C C E D) 将其中的C 用 E替换掉,结果为(A B E E E D),这里先谢谢路过的各位了

网友:
如果list里面的元素都是字符串,可不可以用正则表达式匹配替换,就是用rexReplace(string,E,n) ,n是最大替换次数。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祝您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