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MOS管选择问题

楼主(2023-04-03):
上述这两种mos管的适用条件是啥呀,我要工作在较高频率的时候比如在K波段工作的时候,是不是选择这种带有RF的较好,后仿结果和前仿结果就会比较相似?如果我用的是nch_lvt_mac这种是不是就会导致后仿结果会恶化较大?

网友A:
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吧,看项目要求

网友B:
带rf的针对寄生,噪声等进行了模型的修正,会更准确

网友C:
工作频率高就选带r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频率高就选带rf的

我一开始没注意到这个,就没选RF了,不知道后果会怎样,后面想换回来rf管子发现噪声多了很多,可能得改结构也来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吧,看项目要求

我的工作频率是在24-30G,就是两个都可以的吗,他们的差距是不是就是rf多了一些寄生,我看到rf的版图是带有psubguardring和nwellguarding的,还有多了一些金属孔。
我如果使用rf的画就会出来的后仿真更贴近实际的电路这个意思吗,但是我其实不用带rf的也问题不大,就可能会后仿真会恶化多一些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rf的针对寄生,噪声等进行了模型的修正,会更准确

就主要还是后仿真的问题是吗,带rf的管子出来的后仿真和前仿结果会比较接近,然后不带rf的器件后仿真就会恶化恶化较多,但是并不是说我工作在高频比如20-30GHz这个频段就只能用RF器件,就任何器件都能用器件是使用限制主要还是受到电源电压的影响限制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主要还是后仿真的问题是吗,带rf的管子出来的后仿真和前仿结果会比较接近,然后不带rf的器件后仿真就会 ...

你要不在乎增益,噪声,频响这些性能你可以随便用的,但是你不用rf管,你使用普通管子,最后仿真的性能根本就模拟不了你实际的性能,完全就是偏离的,可以说拿这个你设计你的rf电路就是没意义的事情,因为model不对

楼主(2023-05-28):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在乎增益,噪声,频响这些性能你可以随便用的,但是你不用rf管,你使用普通管子,最后仿真的性能根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D(2025-06-20):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在乎增益,噪声,频响这些性能你可以随便用的,但是你不用rf管,你使用普通管子,最后仿真的性能根 ...

想问一下,如果是25GHz的VCO,用数字电平控制的开关管(非功率管),如果这些管子用普通管子会导致前后仿结果差边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作频率高就选带rf的

想知道如果是25GHz的VCO,开关电容阵列中的开关管也需要选用rf的管子仿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如果是25GHz的VCO,用数字电平控制的开关管(非功率管),如果这些管子用普通管子会导致前后仿 ...

定量结果说不准,普通管子缺少rf模型对寄生的修正,肯定会有误差,具体多少,影响多大跟你工艺模型还有工作频率这些都相关的,还有就是有些对谐波之类有要求的,还希望开关管有psp mode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定量结果说不准,普通管子缺少rf模型对寄生的修正,肯定会有误差,具体多少,影响多大跟你工艺模型还有工 ...

rf的管子画版图麻烦,想直接用普通的管子搭,但是前仿结果都差挺多的,又不太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rf的管子画版图麻烦,想直接用普通的管子搭,但是前仿结果都差挺多的,又不太敢用
...

又想不麻烦,又想仿真精确,一天尽想好事了,既然要想精确就别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