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ock-gating的疑问,跪求解答

楼主(2023-04-04):
1.在综合时候,DC是怎么知道ICG cell 的,或是这么说,DC是怎么知道lib 的standard cell 有Clock-gating 的功能,假如有多个standard cell 有Clock-gating功能,他怎么选择的?

2.看很多资料上说,以下风格才能在DC过程中自动插入ICG。
always@ {posedge clk)    if(valid) begin        dout <= din;    endend
但是如果是以下这个风格呢?是不是不行?如果是不行的话,是不是说明clock-gating只有在特定的条件才可以插入。或者有更好的verilog写法?
always@ {posedge clk)
    if(rst_n)
       dout <= 'b0;
    else if(conditiona)
       dout <= a;
    else if(conditiona)
       dout <= dout  + 1'b1;
    else if(valid) begin        dout <= din;    endend
3.假如说一个项目分很多功能模块,在某种情况下,为了节省功耗,不需要一些功能开启,个人理解的做法是不让对应需要关闭的功能整个模块的时钟开启,
这个时候是不是不能用clock-gating,根据问题2,clock-gating只能是关闭某些特定reg的时钟,不能是关闭整个模块时钟?不知道这么理解对吗?
假如是clock-gating不能关闭整个模块时钟,需要关闭整个模块时钟,需要那些那些技术(跪求给点指导资料或方向说明)

4.如果用到clock-gating 综合的时候时序怎么约束?

网友A:
1. lib里面ICG cell有一个attribute, clock_gating_integrated_cell,综合工具看到这个attribute就知道这是ICG。

2. 写作风格不太好,工具会有困难infer ICG。工具寻找的是这样一种风格。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many_bits_r <= 'h0;
   end
   else begin
      if (condition_a | condition_b | condition_c) begin
         if (condition_a) begin
            ...
         end
         else if (condition_b) begin
            ...
         end
         else begin
            ...
         end
      end
      else begin
         many_bits_r <= many_bits_r;
      end
    end
end

3. 直接在RTL里例化ICG。实际designer在RTL里直接例化ICG,省功耗的效果要比工具加好很多,毕竟工具不知道应用场景。

4. ICG E pin有timing要求,工具读入.lib自然就知道了。感兴趣的话打开.lib看一下

楼主:
感谢大佬在百忙之中回复,不胜感激,相对第四个问题,有点疑惑,就是相对于clock_gating约束,时钟等需要加入什么约束指令,或者是像正常的约束就好,不用对clock_gating 做特别的约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在百忙之中回复,不胜感激,相对第四个问题,有点疑惑,就是相对于clock_gating约束,时钟等需要加 ...

通常不需要特别的约束。工具知道穿过ICG的时钟的约束,驱动E的reg通常是同一个时钟,工具知道怎么time这个path。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复,给您添麻烦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lib里面ICG cell有一个attribute, clock_gating_integrated_cell,综合工具看到这个attribute就知道这是 ...

你好前辈,请问一下第三点直接在代码里例化ICG,是直接用RTL写一个clock gating模块,然后工具自动将这个clock gating模块映射为标准单元库元件;还是直接例化一个标准单元库里的icg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前辈,请问一下第三点直接在代码里例化ICG,是直接用RTL写一个clock gating模块,然后工具自动将这个 ...

推荐直接例化库里的ICG。

如果用RTL写,综合工具不一定能正确map到IC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直接例化库里的ICG。

如果用RTL写,综合工具不一定能正确map到ICG。

谢谢回复!明白了,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lib里面ICG cell有一个attribute, clock_gating_integrated_cell,综合工具看到这个attribute就知道这是 ...

首先感谢前辈的的慷慨,另外还有一个疑惑,冒昧请教一下前辈。
自己也找了资料,心里也有点认知,只是心里需要没有得到权威的确认,心里毛毛的

                图片引用CSDN 拾陆楼,并做了更改

1、比如数据launch 端,和数据latch端,检查的时候,时钟是穿过Gating cell ,如蓝色线,去检查launch端的数据到达latch端的时序。

2、一般是什么情况下UAND0 的输出会被认为是时钟,而不是信号。
3、DC 综合的时候需要写入什么约束信息告诉pr、pt,网表里面有clock_gating_cell,  pr、pt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当成异步时钟,没有进行时序验证.
(PS,问的问题有点小白,打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前辈的的慷慨,另外还有一个疑惑,冒昧请教一下前辈。
自己也找了资料,心里也有点认知,只是心 ...

以图为例,UAND0/B接的是CLKA,在SDC中应该有create_clock约束加到CLKA这个net上。工具看到CLKA穿过UAND0,默认就会把UAND0当成clock gating cell。

PR,STA工具默认应该也是这样把UAND0当成clock gating cell,不需要加额外的约束。
这个图其实是有重大缺陷的。PR做min分析时通常会报clock gating hold violation。UDFF0/Q后面的圈圈要引入接近半个CLK周期的delay才能拿满足UAND0 clock gating hold。如果CLKA慢,那就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么大的delay了。 解决办法就是把 UDFF0 改成 falling edge DFF。
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小白。有经验的前端都会使用标准的ICG而不是AND,后端几年都不会碰到这样的timing,也就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图为例,UAND0/B接的是CLKA,在SDC中应该有create_clock约束加到CLKA这个net上。工具看到CLKA穿过UAND0 ...

谢谢前辈,祝前辈一顺百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图为例,UAND0/B接的是CLKA,在SDC中应该有create_clock约束加到CLKA这个net上。工具看到CLKA穿过UAND0 ...

前辈,您好,又叨扰了,是这样的,做芯片需要百分之百的正确,所以有一些疑问还是想确认一下
我的应用是下图

手动实例化一个ICG去控制整个模块的时钟,
DC综合约束的过程中,对时钟方面约束如下
     set CLK_NAME clk
      create_clock -period $CLK_PERIOD [get_ports $CLK_NAME]    ;
      set_ideal_network                                                                [get_ports $CLK_NAME ]          ;
      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ports $CLK_NAME ]          ;
      set_drive                    0                                             [get_ports $CLK_NAME ]          ;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CLK_UNCERTAINTY        [get_ports $CLK_NAME ]          ;
      set_clock_transition             -max       $CLK_TRANSITION         [get_ports $CLK_NAME ]
      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max       $CLK_SRC_LATENCY        [get_ports $CLK_NAME ]
      set_clock_latency                -max       $CLK_LATENCY            [get_ports $CLK_NAME ]

       没有对GCLK做任何约束

       因为是手动直接在代码中实例化的,没有在DC综合约束文件里有任何的关于clock_gating 的约束指令
疑问1 ,在综合阶段,针对于module A ,查看时序分析结果,发现都是以CLK为时钟进行分析,没有以gclk 为时钟的,这个对吗
        (根据前辈的之前指导,个人的理解如下,
           1、ICG,类似于时钟插buff一样,时钟会穿过ICG去做时序检查?不知道怎么理解正确不)
           2、因为DC综合约束的过程中, 设定 clk 为 ideal network ,所以DC在约束分析的过程中直接忽略ICG 带来的时钟skew问题?直接把gclk 当成clk 来做时序约束。PT阶段需要检查ICG带来的skew问题?)
           PS:不知道上面俩个理解正确不?
疑问2.gclk 需要约束吗?(个人理解,应该是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又叨扰了,是这样的,做芯片需要百分之百的正确,所以有一些疑问还是想确认一下
我的应用是 ...

1. 正解,工具会穿过ICG找到挂在gclk上的flop,并把gclk当作clk的一部分

2. 综合不做CTS, 整个clk network当作ideal network。gclk是clk的一部分,也就成了ideal network
按图中所画,不需要对gclk做约束。 图中所画的是这样一个场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clk起来后的period没有变,沿用clk的period及其他attribute没有问题

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是特别高速的时钟,可以考虑在gclk上加个create_generated_clock,用edge,工具可以选择慢一些的flop挂在gclk上,可以省功耗,close timing也容易一些
一般速度,不加create_generated_clock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正解,工具会穿过ICG找到挂在gclk上的flop,并把gclk当作clk的一部分

2. 综合不做CTS, 整个clk netwo ...

收到,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楼主:
收到,感谢前辈

前辈,实在不好意思,又打扰您了,多次打扰实在抱歉,在练习过程中遇到问题,百度Google 又质询了身边好多人,都实在找不到答案,故实在厚脸皮冒昧再次叨扰。

手动实例插入门控时钟,在编译和约束阶段,没有做任何的clock-gating 约束等,正常的complie --->>compile_ultra

ICG stanard cell 如下

lib 的信息如下

查看DC综合timing 报告如下
max

这里怎么感觉不对呢,按照上面的standard cell 信息,个人理解是,posedge上升沿触发,(非门)等同于下降沿latch的与门 clock-gating .
疑问1  如上图的红色 框 “clock clk (rise edge )”, 这里不应该是检查下降沿的吗,
(ps:多次打扰,不知道前辈方便留个联系方式,给前辈转个红包,以表心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实在不好意思,又打扰您了,多次打扰实在抱歉,在练习过程中遇到问题,百度Google 又质询了身边好 ...

这个ICG的描述有点误差。
这个cell前端是一个latch。这个latch在CK=0时通过,在CK=1的时候锁存。
如果从CK的角度看,只要E在CK=1之前到来,就能保证E被latch锁存。这样理解posedge可能容易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实在不好意思,又打扰您了,多次打扰实在抱歉,在练习过程中遇到问题,百度Google 又质询了身边好 ...

换个说法。

为什么CK下降沿不需要查E,因为CK下降沿后CK=0,ECK为0,E在下降沿前无论是什么值都不会影响ECK在CK下降沿后输出为0。
为什么CK上升沿需要查E,因为如果E=1,那么ECK会输出1;如果E=0, ECK为0。E在CK上升沿之前的值决定了ECK的输出。从这个意义上讲,posedge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说法。

为什么CK下降沿不需要查E,因为CK下降沿后CK=0,ECK为0,E在下降沿前无论是什么值都不会影响 ...

create_clock -name CLKA -period 10 -waveform {0 5} \[get_ports CLKA]
create_clock -name CLKB -period 10 -waveform {0 5} \[get_ports CLKB]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ate_clock -name CLKA -period 10 -waveform {0 5} \[get_ports CLKA]
create_clock -name CLKB -per ...

这个电路里用的是AND,和ICG完全不同。
这里的关键是gating pin是由CLKA的falling edge产生的。
report里一路是从CLKA falling edge(5)开始算的delay,另一路是从CLKB下一个rising edge(10)开始算的delay。只要gating pin能在CLKB下一个rising edge(10)前到达,就能保证AND可以完整地输出时钟。这里的关键词是"完整“。这种用组合逻辑做clock gate最怕的就是产生一个窄脉冲/毛刺。
用组合逻辑做clock gate要非常非常小心。

网友C(2024-01-16):
引用 网友A:
以图为例,UAND0/B接的是CLKA,在SDC中应该有create_clock约束加到CLKA这个net上。工具看到CLKA穿过UAND0 ...

您好,想请假一下,综合的时候因为clock gating单元驱动的寄存器比较多,里面的与门负载导致的延迟比较大,如何告诉综合工具这里与门先用理想的延迟呢,希望负载导致的延迟放在时钟树综合的时候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请假一下,综合的时候因为clock gating单元驱动的寄存器比较多,里面的与门负载导致的延迟比较大 ...

综合的时候clock path是当成ideal的。
不妨report_timing看一下,launch/capture clock edge的数字应该不包括clock path上ICG的cell delay。

网友(2024-05-09):
引用 网友A:
以图为例,UAND0/B接的是CLKA,在SDC中应该有create_clock约束加到CLKA这个net上。工具看到CLKA穿过UAND0 ...

想问一下为什么是hold违例,不是setup违例呀?不是setup才与周期有关吗?

而且感觉UAND0的launch path明显长于capture path呀。求大佬解答一下,感恩

网友D(2025-05-29):
想请教一下工艺库中有多种型号的时钟门控,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一下工艺库中有多种型号的时钟门控,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呢

驱动能力选适中的D6D8就可以,然后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