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V的MOS管可以用3.3V电源电压供电吗?

楼主(2023-04-04):
MOS管电源电压是必须对应model文件中的电源电压要求,还是可以小于该要求?
5V的MOS管用3.3V电源电压供电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
没问题吧,只要你使用的的时候确保管子能正常工作在工作点(例如饱和区),5V一般说的是栅极最高耐压电压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5V代表最高承受电压,低电压当然可以用,只要注意性能是否满足就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只要能正常工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