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有没有大小写字母转换的脚本呀

楼主(2023-04-04):
我想将lable从小写字母转换成大写字母,有脚本能转换吗

网友A:
用stringToLower("A")和stringToUpper("a")这两个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tringToLower("A")和stringToUpper("a")这两个函数

IC6找到找到对应这两个函数是lowerCase/upperCase.  有没有方法使用这两个函数 让大小写的lable一键来回切换呢?新手请教。

网友C:
procedure(LowerToUpper(bb)
let((cv objs objText)
cv = geGetEditCellView()
objs = setof(x cv ~> shapes x ~> objType == "label")
foreach(obj objs
        objText = ""
        objText = obj ~> theLabel
        if(bb == 1
        then
        objText = stringToLower(objText)
        else
        objText = stringToUpper(objText)
        );if
        obj ~> theLabel = objText
);foreach
);let
);pro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C6找到找到对应这两个函数是lowerCase/upperCase.  有没有方法使用这两个函数 让大小写的lable一键来回 ...

procedure(testCase(args)

    let((cv labels)
        cv=geGetEditCellView()
        labels=setof(x geGetSelSet() x~>objType=="label")
        foreach(label labels
            case(args
                (1 label~>theLabel=upperCase(label~>theLabel))
                (2 label~>theLabel=lowerCase(label~>theLabel))
            );end case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1" "testCase(1)")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2" "testCase(2)")

~~~~~~~~~~~~~~~~~~~~~~~~~~~~~~~~~~~~~~~~~~~~~~~~~~~
用法:先选中label,再执行脚本

上面的KP_1 KP_2代表数字键盘的1和2,你要是想改成其他的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testCase(args)

    let((cv labels)

感谢 请教下 有没有办法在程序内判断出大小写然后一键进行修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 请教下 有没有办法在程序内判断出大小写然后一键进行修改呢?

我目前的思路是用正则表达式去筛选label,分类到两个list,然后通过上面的那两个函数处理,没试验过,有待验证

网友B:
你写的这个脚本可以实现,我之前没有思路 就只能写两个函数 ,分别是大写转小写和小写转大写。可以实现,只是分别要用两个快捷键去控制。不知道如何一个函数来实现一个快捷键切换完成大小写之间的转换。

网友D(2023-08-03):
引用 网友C:
procedure(LowerToUpper(bb)
let((cv objs objText)
cv = geGetEditCellView()

请教您一下!这里的objs 和 obj的区别是什么?bb定义什么的?

网友(2023-09-22):
procedure( LowerLable()
    let ( (  labels  label text res )
        labels  = geGetselectedSet ()
        foreach ( label labels
            if ( lable ~> theLable != nil then
               text = lable ~> theLable
               res = lowerCase (text)
                lable ~> theLable = res
            ); if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根据这个可以写另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您一下!这里的objs 和 obj的区别是什么?bb定义什么的?

objs 和 obj是局部变量,自己随便起的名字,bb是参数,比如testCase(args)里面的参数1,2分别对应不同的开关

procedure(testCase(args)

    let((cv labels)
        cv=geGetEditCellView()
        labels=setof(x geGetSelSet() x~>objType=="label")
        foreach(label labels
            case(args
                (1 label~>theLabel=upperCase(label~>theLabel))
                (2 label~>theLabel=lowerCase(label~>theLabel))
            );end case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1" "testCase(1)")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2" "testCase(2)")

网友:
引用 网友E:
objs 和 obj是局部变量,自己随便起的名字,bb是参数,比如testCase(args)里面的参数1,2分别对应不同的 ...

好的,谢谢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testCase(args)

    let((cv labels)

这个脚本非常好用,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当label中同时有大小写字母出现时,脚本运行后会都换成大写或小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脚本非常好用,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当label中同时有大小写字母出现时,脚本运行后会都换成大写或小写 ...

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很难解决,因为电脑压根就不知道你哪个大写想变小写,或者哪个小写想变大写,除非是固定的格式,第一个固定小写,后面都大写之类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很难解决,因为电脑压根就不知道你哪个大写想变小写,或者哪个小写想变大写,除非是 ...

确实是这样

网友(2024-01-05):
引用 网友B:
你写的这个脚本可以实现,我之前没有思路 就只能写两个函数 ,分别是大写转小写和小写转大写。可以实现,只 ...

刚好给另一个帖子的人回复相关问题时回到了这个帖子,想起你问的这个问题,倒是有了一个实现的方法。

先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第一次运行脚本会生成这个变量,使其为t,然后先检测其为t或nil,根据条件分支分别执行大小写转换,最后脚本末尾取反。后面的每次脚本运行就可以实现绑定一个快捷键实现大小写转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testCase(args)

    let((cv labels)

是否可以实现连同PIN一起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