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D 和 DOD

楼主(2023-04-04):
在项目收尾阶段DRC 检查有OD density 不足的问题,我加dummy OD 会有限制,不允许放在CHIP的四个角上,所以我直接用OD 加PPLUS做成10 * 10的小方块在空白区域加了一片,请问大佬们这么做有没有问题,按我的想法是就是芯片一个区域有一片悬空未接电平的有源区,相当于就是挖了几个坑在那儿没用而已,对芯片没有啥影响。

DRC CHECK也是通过的。

网友A:
借楼问问“不允许放在CHIP的四个角上”,是指sealring的四角要做成4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楼问问“不允许放在CHIP的四个角上”,是指sealring的四角要做成45°吗

我都是用的厂商给的sealring,有斜角的也有直角的。

网友B:
你说的空白区域是sub?如果是的话,你最好把这些 od 接到sub电位,否则这些都是soft connect;其实sub区域可以做连通的od加pplus,不是一定要10*10的

网友:
同意四楼说的,有源区不要电位浮空,附近接入就可以,前提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空白区域是sub?如果是的话,你最好把这些 od 接到sub电位,否则这些都是soft connect;其实sub区域 ...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现在还有个疑问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我不接就保持浮空,Soft Connect,后续会有哪些风险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现在还有个疑问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我不接就保持浮空,Soft Connect,后续会有哪些 ...

floating p上如果有高压电源线通过,会导致反型,恰好p周围有相邻两个nwell,导致有穿通风险。2,soft connect 可能导致衬底局部不时最低电位,存在lup风险,当然这些都只是有可能,而为了避免这种麻烦最好都接最低电位。

网友C:
请教OD和DOD指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OD和DOD指的啥?

OD 是有源区active area   DOD 就是dummy OD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oating p上如果有高压电源线通过,会导致反型,恰好p周围有相邻两个nwell,导致有穿通风险。2,soft co ...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OD 是有源区active area   DOD 就是dummy OD

没有遇到说强制active dummy 需要接地或电源的。这个在很多项目里面做不到。
如果你是bulk cmos,你可以做一些gurdring 放在空的地方,有active,有metal,还可以接到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遇到说强制active dummy 需要接地或电源的。这个在很多项目里面做不到。
如果你是bulk cmos,你可以做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