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提高LDO 电源抑制比的RC滤波方法实用吗???

楼主(2023-04-04):
想问问各位前辈,如图用RC滤波过滤电源电压的纹波后再给LDO供电,但负载电流变大时如1mA,LDO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吗?还是说这种结构就不能用

楼主:
按理来说,这种RC滤波的结构应该是能用的。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呢?
下图可以看到负载电流为10mA的时候,RC滤波后的电压变成了负值。输出电压变成了141v,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不实用。你可以只给vref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实用。你可以只给vref滤波。

只给Vref滤波达不到想要的要求

楼主:
求前辈指点

网友:
感觉R1完全可以去掉啊,R1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啊。

网友:
不实用,LDO在输出电压接近输入电压时PSR最差,而你的R在大电流时又会吃掉本就不多的电压裕度

网友B:
你可以试试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LC

电感面积太大了,快要100u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