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我的锁相环加入小数分频以后VCO的变化,这是锁住了吗?

楼主(2023-04-04):
整数的时候没问题,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的小数分频单独仿真的时候,因为我是20bit,我就设计clk为1ns,所以我要跑一个周期大概1ms取平均,但是我跑的时间短的时候,我取平均出来与预期的相差很多,只有整个周期跑完才能大概是我的值,我想问,我最后联合仿真是不是要跑完一个周期,关于这个最后联合仿真的周期是怎么计算的,我的ref=10Mhz,下图贴一下我最后的结果,分频比我设置22.846,所以输出=228.46M。

这是没锁住吗

这是没锁住吗

这是频率分布图

这是频率分布图

网友A:
你带宽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带宽很大么?

1M左右吧,这是没锁柱还是因为杂散,因为我还没加随即抖动

这是跑长一点的图像

这是跑长一点的图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左右吧,这是没锁柱还是因为杂散,因为我还没加随即抖动

那估计是锁定了吧, 带宽大波动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锁定了吧, 带宽大波动就大

想问下大佬,随机抖动要怎么加啊 ,我看有是在输入端加的,是直接和我输入的小数分频20bit的数加吗,那应该加什么数才会是随机抖动,我有点不理解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下大佬,随机抖动要怎么加啊 ,我看有是在输入端加的,是直接和我输入的小数分频20bit的数加吗,那应 ...

你是说dith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dither?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dither?

我看有是在输入端加的,是直接和我输入的小数分频20bit输入加吗,MASH111,是在每一阶加,还是加在第一阶,那应该加什么数才会是随机抖动,我有点不理解这个。

网友B:
你這是鎖住了

只是fractional N PLL的 closed loop bandwidth要非常的小
才能達到你的頻率平均值是你所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是鎖住了

只是fractional N PLL的 closed loop bandwidth要非常的小

我把带宽降到200K,现在还是会有20-40mv的波动,我感觉这就是因为小数杂散的问题了,是不是得加那个随机抖动dither,有没有详细介绍dither怎么加的资料压呀

VCO控制电压

VCO控制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有是在输入端加的,是直接和我输入的小数分频20bit输入加吗,MASH111,是在每一阶加,还是加在第一阶 ...

这块我研究的不多,你可以找找资料

简单的就是在输入信号的倒数几位中的一位加上一个prbs信号我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我研究的不多,你可以找找资料

简单的就是在输入信号的倒数几位中的一位加上一个prbs信号我知道的

那样不会改变我原本输入的小数20bit的信号吗,如果我相加的话。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不会改变我原本输入的小数20bit的信号吗,如果我相加的话。谢谢大佬

加一个均值是0的prbs

网友C:
没有锁定,锁定的话vctr应该是只有几个mV顶多十几个mV的波动,你可以用FFT看下频谱,你这个应该会有很多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均值是0的prbs

均值为0怎么实现啊,我刚开了LFSR随机数产生,假如位,他只是产生0-255随机数,那把他直接和输入相加,这样不就影响小数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锁定,锁定的话vctr应该是只有几个mV顶多十几个mV的波动,你可以用FFT看下频谱,你这个应该会有很多峰 ...

谢谢大佬,我现在摆动在20-40mv,这是小数杂散产生的应该是,我现在在想怎么加dither,我看了LFSR8位随机数产生,发现它会产生0-255的随机数,那么我要怎么把他给我的MASH啊,直接和输入相加吗,那样不就影响小数值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均值为0怎么实现啊,我刚开了LFSR随机数产生,假如位,他只是产生0-255随机数,那把他直接和输入相加,这 ...

比如prbs产生器,它产生的数是0和1,你把0换成-1输出,再想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prbs产生器,它产生的数是0和1,你把0换成-1输出,再想加

我去看看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prbs产生器,它产生的数是0和1,你把0换成-1输出,再想加

PRBS的位数怎么确定啊,我的ref=10M,小数20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