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我看看啥问题呀?关于VCO的

楼主(2023-04-04):
做了一个环形压控振荡器  ,vc是电压控制端,延时单元是这样  ,然后测试图:  ,怎么把线性的位置从0到500m调到300m到900m左右呀,怎么把线性的区域调到中间电压部分呀?

网友:
vc变大p管都截止了,振荡频率肯定就不变了。可以在级间加mos电容,一端接在级间另一端接偏置,通过调电容来调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