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synopsys license feature添加方法

楼主(2023-04-04):
求教大佬,synopsys license feature添加方法 ,日志提示 unsupported  VC-FORMAL-CC

网友A:
.src里加上这个feature,重新产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c里加上这个feature,重新产生一下

大佬,这个.src 怎么添加呀,或者说有啥格式啥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照前面的抄啊,难道照抄都不会吗?

楼主:
大佬可以提供一个.src的模板吗?谢谢

楼主:
搞定了,多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B(2023-12-18):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多谢各位大神指点

大佬能说下怎么加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多谢各位大神指点

congrat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说下怎么加的么?

have you tried a text editor ?

open .src and add a new line with new feature in same format as other line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ave you tried a text editor ?

open .src and add a new line with new feature in same format as ot ...

ok iwill have a try

网友(2024-07-31):
引用 网友C:
have you tried a text editor ?

open .src and add a new line with new feature in same format as ot ...

hello, I've tried but still told me that.

did you solve this problem, bro?

网友D:
引用 网友B:
ok iwill have a try

兄弟,你try成功了吗

网友:
anyone share .src template landlord!

网友(2024-09-15):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try成功了吗

有点久了我忘记了不好意思  但是好像是可以加的

网友E(2025-02-09):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多谢各位大神指点

想请教一下如何添加的,我真的太小白了,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缺少feature,需要在src中添加,但是不知道怎么找到src路径和文件

网友(2025-10-11):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如何添加的,我真的太小白了,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缺少feature,需要在src中添加,但是不知道怎 ...

兄弟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