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 | UPF问题

楼主(2023-04-04):
请教大家,
在综合阶段,吃不吃UPF,对我生成的netlist有什么区别?

在综合阶段吃UPF或者不吃UPF,有什么优缺点?
如果综合阶段吃UPF了,那做形式验证的时候,形式验证工具也必须吃UPF吗?
感谢.

网友A:
不吃UPF,不会Map一些低功耗器件,Isolation,Retention Register等

做Formal,吃了UPF,就拿RTL和你自己写的UPF,和Netlist和DC吐出来的UPF去比就好了

网友B:
formal 可以不用upf,也是可以跑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吃UPF,不会Map一些低功耗器件,Isolation,Retention Register等

做Formal,吃了UPF,就拿RTL和你自己 ...

继续请教一下,如果我不在综合阶段吃UPF,那低功耗器件在什么阶段插进netlist里面呢?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mal 可以不用upf,也是可以跑的 ~~~

就是说,不论我在综合阶段有没有吃UPF,我做FV的时候都可以不吃UPF?

网友:
我做FV的时候都可以不吃UPF?
===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不论我在综合阶段有没有吃UPF,我做FV的时候都可以不吃UPF?

综合吃 FV就要吃

综合不吃 FV就不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请教一下,如果我不在综合阶段吃UPF,那低功耗器件在什么阶段插进netlist里面呢?
感谢.
...

那就不晓得了 我们都是综合的时候插 可能后端的时候也可以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