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处理功耗

楼主(2023-04-04):
项目到数字后端这里,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功耗

网友A:
理清数据流,减少不必要的额外buf/inv/wire支出,能降低点leakage power;
避免detaur
选用阈值电压小的cell
后端工具一些power优化的option
用xtop啥的再修一轮power
分析时候可以加power domain
icg控制
分析综合的质量,看综合的好坏
加密power 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清数据流,减少不必要的额外buf/inv/wire支出,能降低点leakage power;
避免detaur
选用阈值电压小的cel ...

这些都能理解,但都怎么做啊,我也知道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线和buf但要怎么做啊,能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