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More then one subcircuit definition found for "XXX"

楼主(2023-04-04):
More then one subcircuit definition found for "XXX". Please specify number of pins
Source could not be read.

LVS时出现的问题,有大佬知道如何解决吗?

楼主:
把子电路的symbol去掉,直接用schematic就好了

网友(2025-04-27):
引用 楼主:
把子电路的symbol去掉,直接用schematic就好了

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教一下您说的是把子电路的schematic调出来,不用symbol对吗,这个可以看到是哪个symbol引起的这个吗,因为我里面的symbol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