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加快系统仿真速度

楼主(2023-04-04):
rt,芯片除了模拟部分还内置了一个20M的振荡器,结果TOP仿真起来非常慢,用hspice 多进程仿真也无效。我试着把20M振荡器拿掉,速度可以明显加快。请问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先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如果只是功能验证可以考虑试试如下办法:
用理想脉冲源或veriloga模块代替osc;如果其它电路只用到20MHz时钟分频后的频率,比如二分频后的10MHz,则直接用分频后的理想10MHz时钟代替osc与分频电路也可以加快速度;

网友:
可以单仿振荡器的tran输出波形,然后保存成vcsv文件,再仿TOP时把振荡器拿掉,用pwlf读取刚才的vcsv,这样组合仿真既可以有真实的振荡器输出,又可以加快速度。缺点是,你其他真实电路对振荡器的作用体现不出来。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回答没有显示出来,再写一遍
可以单仿振荡器的tran,将输出波形保存为vcsv文件;在仿TOP的时候把振荡器拿掉,用一个vpwlf读取刚才的vcsv文件代替;这样既可以用真实的振荡器波形参与TOP仿真,又可以提高你的仿真速度。
缺点是:无法在这个仿真中体现出其他电路部分对振荡器的输出产生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功能验证可以考虑试试如下办法:
用理想脉冲源或veriloga模块代替osc;如果其它电路只用到20MHz时 ...

谢谢,理想脉冲源试过,只要仍然是20MHz的信号,仿真速度就仍然很慢。用veriloga模块替代,是要用数模混合仿真吗?这个是不是得安装一些必要的软件?我之前没有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回答没有显示出来,再写一遍
可以单仿振荡器的tran,将输出波形保存为vcsv文件;在仿TOP的时候 ...

谢谢,请问这个振荡器的输出如何接入其他模块,比如我要用振荡器作为另外模块的输入信号,时序上怎么和其他输入源同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振荡器的输出如何接入其他模块,比如我要用振荡器作为另外模块的输入信号,时序上怎么和其 ...

vpwlf的输出就是振荡器的输出,楼主可以先试试vpwlf,就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理想脉冲源试过,只要仍然是20MHz的信号,仿真速度就仍然很慢。用veriloga模块替代,是要用数模混 ...

VA参与混仿应该是不需要安装其他的软件,我记得在51上可能需要config配置一下,在61上应该是连配置都省了,直接可以用ADE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理想脉冲源试过,只要仍然是20MHz的信号,仿真速度就仍然很慢。用veriloga模块替代,是要用数模混 ...

如果你的电路是只要有20MHz的信号就会仿得很慢,刚才我说的那种vpwlf方法大概率也不会让仿真速度有什么改观,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C:
带了时钟能不慢嘛振荡器起振就很慢,用理想的一样也是慢。我的想法是要不改变仿真精度和算法,但是这样有可能会导致不收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了时钟能不慢嘛振荡器起振就很慢,用理想的一样也是慢。我的想法是要不改变仿真精度和算法,但是这样有 ...

有道理,楼主可以试试AMS仿真,或者在Spectre中把步长调高@andyz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vpwlf的输出就是振荡器的输出,楼主可以先试试vpwlf,就能理解了。

谢谢告知,学会了使用vpw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