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时电阻阻值发生改变

楼主(2023-04-04):
新人小硕一枚,想仿真一下lf153芯片,但是第一步就被卡死了。使用的是WX40工艺库,但是在DC仿真中调整静态工作点的时候,设定的电阻值仿真后发生改变,但是用理想电阻没变化。也有一部分电阻未改变。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另外想咨询一下三端电阻的中间端口连接到哪里?版图中呢?

改变的电阻2

改变的电阻2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直流工作点

直流工作点

改变的电阻1

改变的电阻1

网友A:
电阻的温度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温度特性

可是这个温度是恒定的啊。我还专门测了一次电阻,同样的温度下他的特性曲线是全一条直线

网友B:
要是你的property里面的方块电阻是对的,那仿真界面那个值是合理的,property里面那个值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你的property里面的方块电阻是对的,那仿真界面那个值是合理的,property里面那个值不合理 ...

没听太懂。不过我找到原因了。还是电阻有问题。我重新测了一次,那个电阻会随电压改变阻值改变

网友C:
电阻的电压系数,建模良好的电阻的阻值会随着两端电压、阱电压、版图间距、上层金属间距等很多参数的变化改变而改变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的property里面的Res_square是方块电阻吧,以第三张图为例,(Length/Width)*Res_square是你的阻值,应该为(44.4/8)*1.058k=5.8719K,这是跟你仿真的res(5.85K)吻合的,但是Property中的Resistance为35.0201K,不太合理。不知道我哪里没注意啊,目前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的电压系数,建模良好的电阻的阻值会随着两端电压、阱电压、版图间距、上层金属间距等很多参数的变化改 ...

好的,谢谢确定问题所在了,就是他的设置没有实时更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的property里面的Res_square是方块电阻吧,以第三张图为例,(Length/Width)*Res_square是你的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是的呢,昨晚我也重新调整电阻的时候发现了,的确时因为电阻没有更新。具体是软件原因还是工艺库,我也不太确定。现在电阻已经全部更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