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这个两级全差分放大器中的某几个管子的作用

楼主(2023-04-04):
求问各位大佬,这个放大器输入级里M9a M9b M10a M10b的作用是啥,给第一级提供共模反馈吗,如果是的话这几个管子的尺寸该咋考虑呀

网友:
交叉管和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

网友A:
本来折叠cascode的尾电流源只需要两个管子M9和M10就足够了,不过图里面把M9拆成和M10各拆成两个管子,应该是从匹配的角度来讲是更好的,一方面M9和M10的栅极可以同时受到第一级正负输出端的偏置,而不是M9和M10分别受到正负输出端的偏置(尽管理论上来讲正负输出端的共模输出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也会略有偏差);另一方面,好像折叠cascode尾电流源的支路电流是输入管电流支路与输出端电流支路之和,大概可以说是1+1=2这样,把尾电流源支路的管子拆成两个单位管并联,可以变成类似于1+1=1+1,比单纯的增大一倍的宽长比要更好。个人理解是这两个好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本来折叠cascode的尾电流源只需要两个管子M9和M10就足够了,不过图里面把M9拆成和M10各拆成两个管子,应该 ...

尤其本身正负输出端的信号变化幅度比较大,如果尾电流源的栅极想要用输出端进行偏置的话,最好是同时受到正负输出端的影响从而得到一个真正的“共模”偏置。不然两个尾电流支路的单流就会有较大的偏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尤其本身正负输出端的信号变化幅度比较大,如果尾电流源的栅极想要用输出端进行偏置的话,最好是同时受到 ...

至于共模反馈,这个二级的放大器,共模反馈只需要像图里一样反馈到输出级的电流源管的栅极就足够了,输出级这里共模稳定了,第一级的输出共模也会稳定

网友B:
请问这是哪本书上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共模反馈,这个二级的放大器,共模反馈只需要像图里一样反馈到输出级的电流源管的栅极就足够了,输出 ...

感谢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哪本书上的内容?

这是何乐年《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这本书上的内容,讲了一些基础的cadence仿真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