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轨到轨运放驱动电阻问题

楼主(2023-04-04):
用BCD工艺的管子搭建了36V轨到轨输入-输出的opamp,仿真时接电容负载正常,但是接电阻负载就会在高压输入时输出恒定在4.8V左右;

这是为什么呢?
仿真电路和结果如下:(绿色为阶跃输入;紫色输出为电容负载,红色输出为电阻负载)

网友A:
你只做高压运放?不做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做高压运放?不做dac?

嗯嗯,有一个高压运放的指标,然后现在就是输入达到电源的时候电路就不收敛了,但是用的架构确实是轨到轨的,很难受

网友(2023-05-18):
有电路么?一起研究

网友:
不了解bcd工艺 接的电阻多大? 反馈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