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io输入输出可以同时打开吗

楼主(2023-04-04):
听到有说gpio输入输出同时打开可能烧坏gpio,是这样吗?

网友:
应该不会?gpio的工作模式有这种定义把

网友:
简单的想,抽象下,数字IO的输出不就是一个反相器去驱动PAD。如果同时允许输入和输出。哪就会出现,输入0,输出1;或者反过来,就变成两个CHIP的输出DRIVER的竞争,你觉得可以么?

烧不烧我不知道,我知道很大概率输入输出都不是正常信号了。

网友:
1. 可以同时打开,但不建议或者不允许这样用(原因见#2)
2. 同时打开时,当内、外部有不同的驱动,这时会形成电源到地的通路,时间长可能会导致电路损坏。

网友:
假设作为输入的pad输入为高信号,作为输出的pad为低信号,那是不是就是高信号与低信号直接连接,形成从电源到地的通路。

网友:
我理解芯片上的IO PAD都是模拟电路,tx和rx的功能是独立的。tx function和rx function可以同时打开,只是rx收到的是tx发出的数据

网友:
可以同时打开,发送一般是推挽,接收类似高阻态的比较器。只有两个都是是输出的IO,不能同时打开,这样可能短接到地,形成短路过流。

网友:
对GPIO来说当然可以同时打开输入输出,但是这个时候IO本身只能做输出使用。
因为现在IO pad 有OEN和IE,OEN是输出使能(active low),IE是输入使能(active high)。
当OEN和IE同时有效时候,该IO只能做输出IO来用,但是IE打开,相当于在监控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