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随机动态匹配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3-04-05):
请教前辈,设计DAC的时候,用到随机动态匹配,想知道是怎么实现把噪声移到高频的(信号为低频),有什么相关资料可以参考的吗?或者有相关公式推导吗?

就比如这个

网友:
顶一下,坐等解惑

网友A:
DWA是一阶失配整形,不是噪声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A是一阶失配整形,不是噪声整形。

那请教一下噪声整形的原理是什么,是怎么把噪声功率谱移到信号带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