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例化标准单元库里的ICG时,综合出现Timing loop

楼主(2023-04-05):
各位大佬,小白请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列化标准单元库中的ICG模块之后再做综合DC使用 check_timing 会报出Timing loop 的Warning。
如下图 CKAN2M3T为标准单元库里的ICGcell,这样例化后,再进行综合,dc报出A和Z 或则 B和Z有Timing loop。但我使用ICG的行为模型(RTL写的可综合语句)综合时就没有这种问题。

能不能有大佬解释下,为何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出现的问题如上

网友A:
查一下x_gated_clk_cell的输出clk_out去了哪里,是否lock_cur_state用的是clk_out
CKAN2M3T像是clock AND,通常ICG有E, TE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x_gated_clk_cell的输出clk_out去了哪里,是否lock_cur_state用的是clk_out
CKAN2M3T像是clock AND, ...

大佬,想请教您一下

1.lock_cur_state这个寄存器用的是clk_out。
2.关于 CKAN2M3T 这个CELL如果是clock AND 的话会产生啥影响呢?
下面是我找到的DATASHEET中关于这个CELL的说明

然后我做了仿真,A ,B端口分别用 clk 和 en使能信号控制,无论是clk接到A或接到B上,Z端在en信号拉高时都会有时钟输出,在en信号拉低时会变成0。
好像真是clock AND ,那这样使用这个模块做ICG会有问题吗。

楼主:
请问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约束,还是说我找的门控单元不对?

网友:
需要trace loop 的 path ,一块和designer 商量,有可能是不可能存在的loop ~~~

网友B:
这个根本不是ICG啊,你要找到真正的IC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根本不是ICG啊,你要找到真正的ICG

哈,我找个下,还真的有其他的ICG,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B:
不清楚是谁家的库哈,你可以找找CKLN开头的module,端口是TE,E,CP,Q这样的
ICG一般是两个cell组合而成的,前面是latch,后面是a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是谁家的库哈,你可以找找CKLN开头的module,端口是TE,E,CP,Q这样的
ICG一般是两个cell组合而成的 ...

谢谢,大佬指点,我这边找到两种ICG的库

网友C:
门控时钟结构一般就是一个latch,和与门 或门的器件,而CKAND这个和AND的区别应该就只有延时了,感觉只有能够保证clk_en变化时没有clk才能使用这个,感觉几乎不用这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控时钟结构一般就是一个latch,和与门 或门的器件,而CKAND这个和AND的区别应该就只有延时了,感觉只有能 ...

OK,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控时钟结构一般就是一个latch,和与门 或门的器件,而CKAND这个和AND的区别应该就只有延时了,感觉只有能 ...

好的,了解,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