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C输入前端带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23-04-05):
各位大神们好,我想请教个问题,自己要对ADC进行测试,但是无奈ADC的前级信号源输出的信号质量一般般,请看下图:

可以看到信号源在50k以上的噪底比较高!(信号频率是20kHz)所以想设计一个低通滤波器,把50k以上的信号噪声滤除掉。

楼主:
于是做自己设计了一个如下所示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
虽然感觉应该很可以了, 但是当把源信号加到滤波器上来以后,高频部分确实得到了抑制,但是低频部分的噪底又被拉高了,想问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啊?而且很奇怪的是,谐波信号的幅度被大大提高了, 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A:
q前端OP和电阻电容滤波器的噪声加进去了
然后OP性能不够,自己产生了谐波

网友B:
四楼说的对
另外建议买ADC测试专用的无源滤波器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前端OP和电阻电容滤波器的噪声加进去了
然后OP性能不够,自己产生了谐波
...

谢谢,明白了,看来滤波器还是很复杂的,没有那么理想,有啥好建议没,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楼说的对
另外建议买ADC测试专用的无源滤波器做滤波器

大佬,请问“ADC测试专用的无源滤波器做滤波器”一般有什么公司在做呢?

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
这类滤波器是不是无源LC带通滤波器?

网友C:
一般都是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无源的

大佬,这种用于adc测试的滤波器有没有教程或者啥的

网友A:
你用有源的也行,信号带内,你的ADC的噪声目前看应该是小于-100dB,那么前端所有的OP与电阻加起来的噪声要小于这个量级再-10dB,也就是-110dB,基本就不会影响你的信号。
OP就得建议买低噪声的,你这2个OP,估计每个带内噪声得小于-113dB...这个有点费劲,还得保证OP驱动呢能力和带宽要大于你后置ADC的时钟频率。
电阻目前这值看着还行,噪声肯定小于-110dB了。

如果你用无源滤波器,好处是省了OP的噪声和不用担心OP自身带不动ADC造成THD损失。坏处是做高阶没那么容易,而且因为是无源,你滤波器前级需要保证能推得动滤波器,并且滤波器本身的R会参与跟你ADC的分压,有一定可能影响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有源的也行,信号带内,你的ADC的噪声目前看应该是小于-100dB,那么前端所有的OP与电阻加起来的噪声要 ...

亲我的adc噪底其实可以做到接近130dbm了, 您看这个图,因为源在100khz附近的噪底高,导致adc测出来的频谱在100khz附近甚至鼓了一个包,现在就在想解决这个问题,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
噪底不等于噪声,噪声是噪底的积分,你的FFT要是65536的话,带内积分出来的噪声可能要大于-100dB。
二阶低通滤波器zita比较小的时候,在极点附近是会鼓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ADC测试专用的无源滤波器做滤波器”一般有什么公司在做呢?

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

都是海外公司,看看ADI的应用手册,里面有写,忘记具体是那一篇手册了

楼主(2023-07-05):
问题解决了,有源滤波器对于低通是好使的,就是得选择low thd的运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有源滤波器对于低通是好使的,就是得选择low thd的运放!

最后使用了哪一个型号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使用了哪一个型号的运放?

opa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