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多环路分析难点

楼主(2023-04-05):
前辈们,LDO这俩环路的怎么分析啊?我感觉无从下手呀,不知道要怎样才能使整个系统稳定。如图,这个LDO有两个环路,主极点应该是在M16的栅极吧

网友A:
主极点还是M7输出。里面有一个(super)source follower,实际上只有一个回路

网友B:
VEA, Vc 均為 高阻抗點.
Vc 是FVF中的節點, 此環路應該希望 loop BW 大,  對暫態反應快速, 所以會希望此環路中的點, RC constant 小.
粉紅色環路主要是鎖定輸出DC電壓, loop BW 不需要大. 所以VEA可以做為主極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A, Vc 均為 高阻抗點.
Vc 是FVF中的節點, 此環路應該希望 loop BW 大,  對暫態反應快速, 所以會希望此環 ...

谢谢前辈,从电路设计的角度出发,也就是M16的尺寸应尽量小使得其栅电容小,而MP这个管子尺寸应尽量大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A, Vc 均為 高阻抗點.
Vc 是FVF中的節點, 此環路應該希望 loop BW 大,  對暫態反應快速, 所以會希望此環 ...

前辈,这两个环路的PM有必要都大于45吗?我理解是这个锁定输出电压的loop对LDO的稳定性影响不大,只看FVF环路的PM就行。这种做法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还是M7输出。里面有一个(super)source follower,实际上只有一个回路

前辈,实际上M7输出的那个环路其稳定性不会对LDO的稳定性有影响对吗?关键是应该确保FVF环路的PM要大于45就能够确保输出不会振荡,这样理解可以吗

楼主:
前辈们,求指点,PM有85,为什么输出依然是振荡的呢?我不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们,求指点,PM有85,为什么输出依然是振荡的呢?我不理解

太难了

网友C:
感觉是不是不应该断开这里去仿稳定性,看图是一个单极点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不是不应该断开这里去仿稳定性,看图是一个单极点系统了

一般不都在放大器输入断开吗

网友D:
你断下图中两个位置,看下phase marg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断下图中两个位置,看下phase margin

这是M16栅极的P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断下图中两个位置,看下phase margin

这是M17栅极的PM,9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断下图中两个位置,看下phase margin

这是M16的栅极测的,PM小于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M17栅极的PM,95左右

断M16的gate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M16的栅极测的,PM小于0了

那原因找到了,就是M16到输出环PM不够,所以震荡了,你把看下把这个环路极点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原因找到了,就是M16到输出环PM不够,所以震荡了,你把看下把这个环路极点优化下
...

前辈,增大M16的尺寸,将其栅端极点推向低频,输出却是不会振荡了。但是我有一个疑惑的点是,这个结构的PSR是很好的,在1MHz时有40dB。主要是因为在电源那里接了一个电容Cp。但我仿真发现去掉这个电容,PSR也没有变化,感觉我这个仿真还是有问题的,相当于Cp不起作用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原因找到了,就是M16到输出环PM不够,所以震荡了,你把看下把这个环路极点优化下
...

这是论文的效果

这是我的仿真效果

网友B:
請問論文出處? 可否分享?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論文出處? 可否分享?
感謝.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