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佬,芯片数据手册里的性能指标图是在哪种电路情况下测出来的?

楼主(2023-04-05):
各位大佬,最近在看NE555的数据手册,我想请问,下图中的这些坐标图是怎么画出来的?是在某一个特定的电路里面测的吗?使用virtuoso怎么样才能把这些图复现出来?

网友A:
virtuoso参数扫描仿真得到数据,数据导出到绘图工具绘制(matlab或者excel或者手绘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参数扫描仿真得到数据,数据导出到绘图工具绘制(matlab或者excel或者手绘都可以) ...

请问在virtuoso仿真的时候,是要在某一个特定的电路里面仿真,还是任何一个应用电路都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