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的sp参数仿真NF比NFmin小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3-04-05):
LNA的NFmin是不是所有mos管能够产生的最小噪声,而通过一些噪声抵消的结构,能够使得总的NF比NFmin还要小?

网友A:
噪声抵消不会使得NF小于NFmin的,可以参考一下《No noise is good noise》这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抵消不会使得NF小于NFmin的,可以参考一下《No noise is good noise》这篇文章。 ...

已经解决,是我之前看错啦

网友(2024-05-15):
求助楼主,我也出现nf(2)比NFmin小的情况,设计的是多级LNA中的采用cascode结构的一级,想请问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以及怎样解决这种情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