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种bandgap电路

楼主(2023-04-06):
如图bandgap是在一篇论文上看到的结构 但是太模糊了看不太清楚 想学习这种结构 求助有没有这种结构的结构图或论文

网友A:
感觉bandgap都差不多吧。看看清华李福乐的课件,或者看看网课,都能学到的。这种结构有什么特殊的好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bandgap都差不多吧。看看清华李福乐的课件,或者看看网课,都能学到的。这种结构有什么特殊的好处吗? ...

书上的那种带隙我已经理解并且搭建了 我老师让我学习这种结构 但是给的论文太不清晰了

网友:
所以这种结构的好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的那种带隙我已经理解并且搭建了 我老师让我学习这种结构 但是给的论文太不清晰了
...

楼主发一下论文题目,帮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功耗片内LDO设计 - 道客巴巴 (doc88.com)

看了一下你发的资料下面的核心部分,稍微清楚一点。我认为是Brokaw结构的变形(如下图);只不过书中是反过来用的,把修调电阻放在上面,原理应该类似

楼主可以去找找论文里面详细讲这种结构的原理。
P.S.你看的那本书实在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