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极点问题

楼主(2023-04-06):
二级运放产波特图有些奇怪,这是  为什么那?

网友:
主极点之后还有一个极点,然后有一个左半平面零点,最后有一个极点。零极点之间都靠的太近了。

网友:
看着跟陷波滤波器一样

楼主:
找到问题了,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
candence能直接找出电路对应的极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dence能直接找出电路对应的极点吗

可以的,直接零极点仿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