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实现多档反馈电阻如何实现?

楼主(2023-04-06):
如图所示是一个全差分输入输出运放,其放大倍数是R2/R1。目前项目要求这个运放的放大倍数要变成几档,比如放大倍数档位为:10倍、20倍、30倍。然后我的思路是改变接入的R2的阻值来实现,通过使用mos做开关,用数字位来控制开关的接入,来控制R2的接入的电阻值。想问是否有相类似的电路资料推荐。

网友:
做过一次input buffer差不多类似,我用的是温度计码去控制电阻阵列

网友A:
可以看看PGA的资料,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PGA的资料,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