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这个PTAT偏置电路和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2023-04-06):
有人懂这个偏置和电流电压是怎么做到的吗

网友A:
I_2 R_0+V_BE2+V_BE1=V_BE0+V_BE3
I_2=V_T/R_0   ln⁡〖(N_1 N_2)/(N_3 N_4 )〗
输出电流与上面的R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I_2 R_0+V_BE2+V_BE1=V_BE0+V_BE3
I_2=V_T/R_0   ln⁡〖(N_1 N_2)/(N_3 N_4 )〗
输出电流与上面的R无关 ...

感谢

楼主:
你好最后这个电容的意义是什么呢,而且为什么最后是源随器的输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最后这个电容的意义是什么呢,而且为什么最后是源随器的输出呢?

M4是供电管,电容用于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4是供电管,电容用于稳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