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添加endcap问题

楼主(2023-04-06):
请教大佬们,22nm工艺库中只提供了left和right的endCap cell,top和bottom准备用fill来代替。如果只打左和右,verifyEndcap不会报错,如果加上了其他的就会验证错误,并且top和bottom不能打满,总会有一个空缺,行高为0.9um,halo加的为1.8um。请问一下是设置错误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left right edage 可以多用点类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t right edage 可以多用点类型 ~~~

多用点类型是什么意思?库里面就只有一种类型啦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手误 。

是 top bottom的 目前啥类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手误 。

是 top bottom的 目前啥类型 ?

top和bottom目前加的是Fill2,加上去在inn中就会报错

网友:
top和bottom目前加的是Fill2 ,

FILL3, FILL4 也加上 ~~~

网友:
应该是把四角的cell选项也加上把

网友B(2025-02-15):
除了上下左右,还需要打上边角;另外选择的FILL也需要考虑到最后能不能打满
setEndCapMode \
        -topEdge                    "FILL1" \
        -bottomEdge            "FILL1" \
        -leftEdge                    "FILL2" \
        -rightEdge             "FILL2" \
        -leftTopCorner     "FILL1" \
        -leftBottomCorner  "FILL1" \
        -rightTopCorner    "FILL1" \
        -rightBottomCorner "FILL1" \
        -leftTopEdge            "FILL2" \
        -leftBottomEdge    "FILL2" \
        -rightTopEdge      "FILL2" \
        -rightBottomEdge   "FILL2" \
        -prefix ENDCAP
addEndCap

网友(2025-10-15):
引用 网友B:
除了上下左右,还需要打上边角;另外选择的FILL也需要考虑到最后能不能打满
setEndCapMode \
        -topEdge                   ...

你好,想问下,我使用addEndCap命令时会关联到source命令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