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晶振的集成

楼主(2023-04-06):
请问各位个问题,晶振可能集成到片内吗,因为晶振架构图里面是有晶体的,这个晶体可以用CMOS工艺做出来吗

网友:
晶振本身就是把晶体与芯片合封在一个封装中,也见过晶体与其他芯片的die合封的产品。晶体是用石英做,不能用CMOS做,不能集成到芯片die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