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ADC 积分器问题

楼主(2023-04-06):
在对一个三阶delta sigma 调制器进行tran仿真时,观察到第一级积分器所采用的运放不同的话,积分器输出会有较大的差别,请问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运放的哪个性能所造成的呢?两个运放中Amp1为简单五管+共源级,Amp2为一个折叠共源共栅+共源级。,另外还想请教一下性能测试时不带tran noise仿真的话能够达到20bit,考虑tran niose后降到了不到18bit,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感谢赐教!

Amp1

Amp1

Amp2

Amp2

Amp1_zoom

Amp1_zoom

Amp2_zoom

Amp2_zoom

Amp1_ac

Amp1_ac

Amp2_ac

Amp2_ac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第二种运放比第一种运放增益更大,可能与增益有关。建议用verilog-a形式的理想运放,改变运放增益试试看。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第二种运放比第一种运放增益更大,可能与增益有关。建议用verilog-a形式的理想运放,改变运 ...

感谢您的回复,关于整个调制器,我有用Matlab的simulink进行建模,可以利用它考虑积分器中有关于运放增益 摆率 带宽 噪声的影响,我尝试过降低这些因素,可具体都表现为频域上信噪比的降低或者谐波的增大,在时域上的我观察不出类似图上的这种区别

网友:
求助一下楼主,可不可以发一下你这个调制器参考的文献。最近也在做三阶DSM但是精度一直上不去

网友:
用Verilog-a看看gain,slew rate,应该都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关于整个调制器,我有用Matlab的simulink进行建模,可以利用它考虑积分器中有关于运放增 ...

那我也不懂了,我也只知道这些。

网友:
应该是输入寄生电容的影响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最开始认为是时钟馈通的原因,但是把积分器的开关都换成理想的后,情况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电荷转移的过程中,我也有按照李福乐老师的讲义里搭建运放的理想模型,调整输入输出负载来观察,但还是没什么头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最开始认为是时钟馈通的原因,但是把积分器的开关都换成理想的后,情况更加严重,这种 ...

你理想开关的参数设置没问题吧,为啥换成理想开关情况会变严重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