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clamp电路结构有哪些?

楼主(2023-04-06):
基本常用的power clamp 电路结构总结 或者那些文献说的比较全?

网友A:
看我的公众号 番茄ESD小栈 里面讲的很详细。 能作为power clamp的结构有 GGNMOS GRNMOS GCNMOS SCR Bipolar Diode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公众号 番茄ESD小栈 里面讲的很详细。 能作为power clamp的结构有 GGNMOS GRNMOS GCNMOS SCR Bipolar ...

已关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关注,谢谢分享

您好,可以解决一下 这些结构的原理吗?左半边两个电阻串联加上一个nmos是什么意思,而且最右边的GGNMOS他的衬底这样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关注,谢谢分享

您好,请问就是最右边GGNMOS衬底为什么这样接,其次最左边那个两个横向电阻串联加上nmos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2023-05-06):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公众号 番茄ESD小栈 里面讲的很详细。 能作为power clamp的结构有 GGNMOS GRNMOS GCNMOS SCR Bipolar ...

问一个初级问题:所有能做ESD保护的管子和方案都能叫power clam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个初级问题:所有能做ESD保护的管子和方案都能叫power clamp?

负责VDD与GND之间的ESD结构统称为Power Clamp。IO端口的ESD还有内部ESD有别的叫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责VDD与GND之间的ESD结构统称为Power Clamp。IO端口的ESD还有内部ESD有别的叫法
...

谢谢!

网友(2024-10-04):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就是最右边GGNMOS衬底为什么这样接,其次最左边那个两个横向电阻串联加上nmos是什么意思呢?
...

这个结构叫衬底触发,右边的GGNMOS的衬底通过左边的ESD检测电路可以提高,从而更快速有效的开启寄生NPN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可以解决一下 这些结构的原理吗?左半边两个电阻串联加上一个nmos是什么意思,而且最右边的GGNMOS ...

左边两个电阻加nmos应该是保护右边那个mos的gate的,可以钳位gate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