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 6.18 31号补丁

楼主(2023-04-06):
virtuoso 6.18 31号补丁

88 Bytes, 下载次数: 57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请教大佬:1.补丁是针对618最新版本吗,base或者其他较旧版本可以打这个补丁吗,
2.补丁是修复什么还是新增什么功能?

网友:
please share in other webs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佬:1.补丁是针对618最新版本吗,base或者其他较旧版本可以打这个补丁吗,
2.补丁是修复什么还是新增 ...

补丁是最新的,base可以,较旧版本应该不行,有个文档是专门讲补丁更新的内容的

网友B(2023-10-17):
问下补丁要怎么打呢?我用iscape结果说kit/icxxxx.z不存在。又用overlayfs结果启动会segfaul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补丁要怎么打呢?我用iscape结果说kit/icxxxx.z不存在。又用overlayfs结果启动会segfault ...

离谱,想strace上去看看,结果用strace virtuoso反而能用了。。。我得fedora 38好像因为libstdc++.so 6不匹配导致xpcom加载不了文档就都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补丁要怎么打呢?我用iscape结果说kit/icxxxx.z不存在。又用overlayfs结果启动会segfault ...

补丁包解压后,用iscape直接安装就好了

网友(2024-12-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