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uncertainty 和 set_timing_derate有同样的效果吗

楼主(2023-04-06):
比如setup检查是100,留50的余量,

1. 使用 set_timing_derate -late 1.5 -cell_check
2. 使用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50
这两种都可以达到效果dui吧?

网友A:
一般要卡一个固定值的话都是用uncertainty,derate是对path而言的,你1.5的乘上的不是100而是你path的长度,类似于66.7*1.5=100,余量并不是想要的50而是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卡一个固定值的话都是用uncertainty,derate是对path而言的,你1.5的乘上的不是100而是你path的长度 ...

谢谢回复,提到的命令是:set_timing_derate -late 1.5 -cell_check,应该是针对setup时间的,不是针对PATH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提到的命令是:set_timing_derate -late 1.5 -cell_check,应该是针对setup时间的,不是针对PA ...

抱歉没有注意-cell_check这个option,这个我倒是不怎么用过。刚刚试了一下,发现在pt里面这个只作用在library setup time上,并不会影响data path的长度。确实是留有一定的margin,但是这个你要怎么能控制好你想要的50p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