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no RC网表,在SS,FS状态下仿真有误

楼主(2023-04-06):
工艺是上华1umBCD工艺。出问题的电路是电平转换电路,M6,M7管finger为3,前仿时工艺角SS,-55℃可以正常工作。后仿时SS,FS在-55度都有问题。OUT电压不够导致NM0未开启,OUT电平不能上升到VCC致使后级电路中NMOS无法导通。

经检查,后仿网表提取选用no RC依旧存在SS下-55℃电路无法工作的问题,甚至0℃都无法正常工作。对比前仿网表,后仿网表貌似把pmos的finger提成了multiplier,diode area(即网表中d1_area)参数有差别。

请教下各位前辈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这个level shift 的第二级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B:
你可以把前仿的finger数和m互换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evel shift 的第二级有什么好处啊

芯片里面VSS与COM是隔离的,第二级是VSS转COM的,外部在VSS和COM间接电阻可检测是否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前仿的finger数和m互换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咯

试过了,前仿没问题。

网友:
前仿版图中的参数是估计的值,后仿是加了版图实际的值,AD,AS等。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后仿操作有误引起的问题。从结果上来看,仿真器在计算的时候将total w * fingers了,导致栅电容变大进而使NMOS无法在短时间内开启。

网友C(2023-11-0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后仿操作有误引起的问题。从结果上来看,仿真器在计算的时候将total w * finger ...

请问是什么样的后仿操作有误?我现在也遇到前后仿不一致的问题,想请教下是否有共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什么样的后仿操作有误?我现在也遇到前后仿不一致的问题,想请教下是否有共通点
...

我这新手错误,LVS文件里面的仿真器选择设置和XRC文件路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