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学生毕设,数字延迟锁相环中的数控延迟线有什么用啊

楼主(2023-04-06):
按照锁相环的定义,锁相环应该能消除时钟噪声才对啊,做着做着发现我的DLL(延迟锁相环)就没有可以消除噪声的地方,DCDL(数控延迟线)难道真的只有控制延时的能力么,负责的老师也没理我,就来问问万能的坛友

网友A:
环路滤波器

网友B:
是的,理论上DLL不过滤参考时钟的噪声,过滤的是其余部件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理论上DLL不过滤参考时钟的噪声,过滤的是其余部件的噪声

但是根据经典的DCDL,PD,CNT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其余部件的噪声也不知道在哪里消除啊(原谅我发不出图片,本来想把结构图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滤波器

数字的延迟锁相环好像没有环路滤波器的样子,我看了几篇论文都没有,PLL确实有环路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根据经典的DCDL,PD,CNT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其余部件的噪声也不知道在哪里消除啊(原谅我发不出图片 ...

就在闭环中消除,得看你DLL传输函数长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