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仿问题求助

楼主(2023-04-06):
使用模拟spice网表和数字RTL代码进行混仿仿真。利用use_Verilog 命令想将spice中的某个IP替换为Verilog的行为模型。替换完后,参看仿真波形发现IP被替换为了Verilog的模型,但是IP与其它模块间原有的连线全自动断开了,导致IP电路输出和输入是悬空的。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仿真工具: vcs , xa

网友A:
我看下来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端口名字不对应,但是我感觉概率应该不高,第二个是有没有写对应的数模接口转换约束 模拟到数字的用a2d,数字到模拟的用d2a,如果上面的都没问题的话,那我也不知道了,这样的话可以看看产生的log里面的warning可能会有一些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来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端口名字不对应,但是我感觉概率应该不高,第二个是有没有写对应的数模接 ...

感谢回复,设置部分没有问题。很奇怪,把之前跑的仿真缓存全部清理干净,再重新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来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端口名字不对应,但是我感觉概率应该不高,第二个是有没有写对应的数模接 ...

这个我也遇到过差不多的,换了a2d的设置,还有ams的网表,都需要清一下缓存,否则仿真出来的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