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连接在一起的两个电阻被识别为一个

楼主(2023-04-06):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你这描述也太简单了

网友:
这种情况出现可能是你dummy导致的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电路上dummy没加,把dummy也认成电阻,导致layout电阻数量跟电路电阻数量对不上,layout电阻多了,值也就变大了,这种情况,电路上把dummy加上应该能解决。(新人发言,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
把rule file的设成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NO

网友:
可能是2个电阻先串联(segments=2)又并联导致的?可以试一下让电路把电阻改成segment=1然后再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