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和快捷键怎么一起load进去啊

楼主(2023-04-07):
skill脚本和快捷键怎么一起load进去啊,要是一个一个脚本load好麻烦

网友A:
写到一个文件,然后直接load一个文件它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到一个文件,然后直接load一个文件它不香么

哈哈,昨天想这样整,但是我不想把不同功能的脚本写在一个文件里,应该还有其他方法,求知识

网友B:
不太明白文的是什么,正常不就是脚本里定义bindkey以前load,但是分开也是可以的,load的bindkey的文件里调用这个function,同时这个脚本要同时load,写在cdsinit里或者ciw里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文的是什么,正常不就是脚本里定义bindkey以前load,但是分开也是可以的,load的bindkey的文件里调 ...

对,就是你这个意思,我想把我的脚本和快捷键给别人使用,假如我有十个脚本,我得在ciw里load十次,我想表达的是可以在load快捷键脚本时,可以把其他十个脚本一块load进去吗,怎么操作,我领导说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你这个意思,我想把我的脚本和快捷键给别人使用,假如我有十个脚本,我得在ciw里load十次,我想 ...

前面都已经说清楚了,你新写一个脚本,在这个脚本里面把其他文件都load进去,然后你在ciw里面只load那个新的脚本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都已经说清楚了,你新写一个脚本,在这个脚本里面把其他文件都load进去,然后你在ciw里面只load那个 ...

是把所有代码复制到一个文件里?

网友D:
把.cdsinit放到virtuoso的运行目录下,然后把脚本路径分别load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cdsinit放到virtuoso的运行目录下,然后把脚本路径分别load进去

都load到.cdsinit里,不能load到这个文件夹里,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E:
母脚本include或者load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母脚本include或者load不就行了?

昨天看到文件里可以用include命令来包含其他文件,具体怎么实现的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2023-06-08):
在启动目录的.cdsinit 文件的最后写上 load("path/xxx.il"),有几个就写几次,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load进去了

网友(2024-04-25):
let((dir)     dir = pcreReplace(pcreCompile("[^/]+$") get_filename(piport) "" 1)     loadi(strcat(dir "CreateGate.il"))),将其他脚本和setkey.il放一个文件夹